楼主(2007-09-04):
1平方的线单相和三相所承受的电流是否相同

网友A:
这问题叫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A:
有时相同有时不同。呵呵。这答案满意么?

网友B:
铜线的栽流量是要在一定的电压下的栽流量。

网友C:
绝对不相同啊

网友D:
这问题还真的不好回答.三相其实就是分支的.等于说将单相的一条分成三条用.平常就是火线对零线.三相也只是A火线对零线  B火线对零线  C火线对零线...这样就应该明白了.你说他的电流会不会变化?
只有在电房就不一样了.有些变压器与电机是需要380启动的.因此使用的都是线电压...

网友E:
无论支流还是交流;无论用在单相中还是用在三相中;载流量是一样的

网友F:
载流量是一样的

网友G:
你的问题通俗的说就是:1平方的导线在220VAC和380V.AC的电路中使用,载流量是否相同?
答案:是一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的问题通俗的说就是:1平方的导线在220VAC和380V.AC的电路中使用,载流量是否相同?
答案:是一样的。

网友I:
GOOD
无论支流还是交流;无论用在单相中还是用在三相中;载流量是一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你的问题通俗的说就是:1平方的导线在220VAC和380V.AC的电路中使用,载流量是否相同?
答案:是一样的。
支持

网友K(2007-10-05):
引用 网友L:
不一样

我做一万伏的变压器也一样,你的为什么不一样

网友D(2008-04-09):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不一样

我做一万伏的变压器也一样,你的为什么不一样

他可能做的11W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