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5):
我在检修电磁调速器时遇到的两个问题
1.可以确定控制器是好的,可是一通电只有高速调不成速,测励磁线圈电阻34欧,发电电压70V。求教检修方法。
2.电机和链条的好象总是不一条线,老是卡链条。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测速线圈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速线圈有问题
是发电线圈吗

网友B(2007-10-31):
更换测速发电机,不行的话打开前鼓,看看励磁线圈也许里面有灰,潮湿可能接地,

网友C:
看这种情况,一般是轻负载的工况中测速发电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