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5):
给变频器模拟信号驱动交流电机和减速机,问题是,我现在做的控制板,抗干扰不是很好,当驱动变频器工作的时候,产生的干扰使我的模拟量值会不听的抖动,这样,会不会损坏减速机??
请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A:
变频器的和信号控制柜只能一端接地屏蔽
否则会有干扰的

楼主:
RE:我是说会不会损坏减速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RE:我是说会不会损坏减速机??
别RE了,真要做的是首先保证给定稳定,给定不稳,频繁变化,肯定对机械不好,另外对生产也不会很理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