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5):
本厂有一个项目,是一台挤出机,有十二路加热,三个变频器.请问哪位有什么好的控制方法.用什么品牌好.

网友A:
问得太笼统,用PID控制温度。

网友B:
我们做过深圳杜邦的日本和德国两种挤出机项目.
如需要我们的帮忙,请来电和我们联系.

网友C:
好做.我厂就是拉胶板的,加热到温后,就用变频调速.

网友D:
Easy
用热电阻+温控表检测温度,再加一个压力变送器检测螺筒压力.就可以了.如要交流发我邮件zhj625@126.com

网友E:
呵呵
我之前做挤出机两年
看你螺杆的直径和你温度的精度

网友F:
如想温度精确,用可控硅控制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