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的问题,

楼主(2007-09-05):
新手上路,哥们多关照。先谢谢。
你好,关于S7200的问题:
我用高速计数器测速,要求在TD200上显示转速,请问如何使高速计数器循环工作?如何会使TD200在6秒内更新新值?我用I0.0输入的,在TD200上每6秒更新一次新的值,电机转速是变的,我只会梯形图,烦请你用梯形图发给我,谢谢。
2007JUN@163.COM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我们有一个和你说的差不多,不过被厂家加密了。他们用的是格雷码,用S7-200的PLC编程,望知道的多多帮帮我们,让我们共同进步。
          LHK_111@163.com

楼主:
现在我的思路是这样子的:我把I0.0的脉冲在5.09秒时送给TD200显示(当然乘10变每分钟的脉冲数),剩下的0.01秒来清除高速计数器的值也就是重新定义高速计数器,但是这样有0.01秒的误差。我的那0.01秒是用中断定时器来实现的,同样的问题我用5.09秒来更新新值的,而不是理想中的6秒,有高手看到的话多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