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5):
我处有一台"CONBRACO IND. INC  MADE IN U.S.A"阀门,上参数有
MODEL: 88A14801  BALL/STEM:31666; SEAT/PKG:RPTFEPTFE; MFGDATE:3103; DESIGN:81634; DN:50; PS:20 @38。C; 0062.CWP 285@100。F.请问都代表什么意思?现在卡死,如何提型号购买?谢谢。

网友A:
。。。,你能上网,不会自己找?
www.conbraco.com官方网站
88A系列。

楼主:
英文有限

楼主:
英文有限,所以才求教.

网友A:
88A-140 Series (316 SS Ball & Stem)  这个只是普通的球阀, 你如果更换的话应该是只更换阀门就可以了执行机构可以不换。  型号可能是 88A14001 或者 88A14201,后面是设计温度和压力。

建议 提型号的话 可以找别家的代替 也可以找这个厂家的就近的中国代理直接购买,没多少钱

我从网上给你搜了一个 不知道你在哪儿 你可以自己搜索。搜 conbraco 代理 就可以了 直接打电话报型号88A-140 系列 2寸的 。
——————————————————————————
图片放大 conbraco阀 (图)
产品规格:齐全
产品价格:
产品数量:
包装说明:齐全
发布时间:2007-05-11
有效时间:2007-08-09
梁小姐 先生电 话: 0756-2620060 2291090
传 真: 0756-2620090
邮 编: 519000
邮 箱: info@dwhtt.com
地 址: 广东珠海柠溪路149号丰达大厦8D

楼主:
谢谢您。我抄录的是88A14801,可能是我看错了。我再核查一下。请问那个代表温度,那个代表压力,后面的DN50指通径对吗?

网友B:
结束这个问题后帮你加精,然后转移到仪表论坛里。呵呵!

网友A:
这个厂家是美国的 标准产品是ANSI的法兰. DN50 是国标或欧标法兰,应该是特殊要求 你可以问厂家  这个阀门的温度和压力用的是PSI和F美国常用单位,属于标准配置。你不用管的, 订货只要型号和法兰连接尺寸等级就可以了。

怀疑你上面的是DN50 PN20@38oC.
285@100F 应该是285PSI@100F。 转换成国标是
20.03KGF/CM2 (20公斤力每平方厘米) @37.8oC (38度)

88A-140 Series (316 SS Ball & Stem) 法兰配DN50 PN20 应该是凸面的RF。 你找法兰手册再量一下,法兰孔径 厚度 确定一下法兰等级 就可以了。

假如是欧标的话 DN50 的法兰 PN40以下连接是通配的 只是厚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