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5):
各位高手:
我现在想用一台"步进电机"+PLC,实现对圆的N等分,即分N次单方向旋转360度
本人第一次接触步进  请我指导  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步进电机?步距角是多少?用不用步进电机驱动器?有了这些就可以了

网友B:
负载大和精度高的话建议用伺服的好

楼主:
我采用的是等角度恒力矩 细分的驱动器,现在的问题是 PLC编程中,怎么把电机的转速联系起来,脉冲频率 怎么使用
第一次接触 请指导  谢谢  步距角 我设定为0.06度 转动的角度 要怎么做

楼主:
实际上就是 要实现角度与距离的控制 ,具体应该怎么做 请指点,  我的 QQ66184935 方便的话 加QQ 指导

网友C:
步距角是可以设定的么?不要把细分算进去。
讲具体一点,我做过,但精度不高,尤其是大直径的圆,建议使用伺服。

网友D:
步角距×脉冲数=转动角度。
速度有脉冲发送频率决定。

网友E:
请问你在那里。推荐你用松下的PLC(fp-g),不用扩展模块,实现一组圆弧插补。QQ:47153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