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5):
S7300教程:
位存储器M,在顺序控制中把控制和输出分开,感觉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有什么用处呢?

和S7 GRAPH编程有什么关系?

M一般在LAD和STL中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
把程序简单化,用于主程序/子程序间,程序单元间调用。

网友B:
作用大了,不过你用(#)也可部分取代

网友B:
好多地方MB MW 做中间存储啊

楼主:
MB MW
该是数据的存储了吧,M才是中间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MB MW
该是数据的存储了吧,M才是中间继电器
老兄俺了解单独用M不是说了与(#)类似嘛,难道这也有错

楼主:
楼上的老大,我只是请教一下呢

感觉PLC就是太继电器话了,尤其在LAD中,不知道在高级编程中是否
有单独的变量或函数可供使用,就向平常的语言编程

网友C:
存储位,我看就像中继,像保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