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定位模块

楼主(2007-09-05):
我现在做了一套设备的电路和控制程序
    硬件如下
  PLC:FX2N-48MR 1台
  PLC扩展:FX0N-16ER 1台
  触摸屏:F930GOT-BWD 1台
  定位模块:FX2N-20GM 1台,FX2N-10GM 1台
  伺服电机:HC-KFS43 3台
  伺服驱动器:MR-J2S-40A 3台
 PLC程序编了2000步,触摸屏编了33个画面,FX2N-20GM编了4个流程图,FX2N-10GM编了2个流程图
 现在是设备可以正常工作,在工作中按下"急停",所有的执行元件都停止执行,只是偶尔在工作当中按下"急停"时,FX2N-20GM的X轴会一直正转,改变了PLC的监视定时器D8000的值也没有什么效果,请问各位这种状况怎么解决?
 (监视定时器D8000的值从200改到800)

网友A:
这与D8000有什么关系。
查一下双线圈。

楼主:
不关双线圈的事,也不存在时序的问题,反正我查了好几遍,程序都不存在问题,也试过好多次,这个问题始终存在

网友B:
按下"急停"后,你程序里20GM那部分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C:
方便的话把程序发过来看看.
email:hlb221@163.com

楼主:
按下"急停"后,关闭M1,驱动PLC中的M2,
 M1为20GM中BFM 20#的开始
M2为20GM中BFM 20#的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