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同步

楼主(2007-09-05):
6台变频器组成的皮带传动轮胎帘布输送线速度同步跟踪,第一台做主动后5台做从动,但是由于打滑等原因无法实现同步,我想在传动过度的地方加一个电位器利用帘布拉紧或放松的作用来微调不知有没有人做过?

楼主:
三菱E540只有主速度调整电位器,没有微调输入

网友A:
好象ABB的可以做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6台变频器组成的皮带传动轮胎帘布输送线速度同步跟踪,第一台做主动后5台做从动,但是由于打滑等原因无法实现同步,我想在传动过度的地方加一个电位器利用帘布拉紧或放松的作用来微调不知有没有人做过?
中间没有检测,变频很难做好同步,需要加速度或者张力类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