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求安川的驅動器要如何接才能讓馬達動作[求助]

楼主(2007-09-05):
使用設備:SGML-01A
使用廠牌:YASKAWA--安川
求援問題:我依照下圖接法
24+ 接13
24- 接開關再接14
24- 接開關再接15
24- 接開關(常閉)再接17
24- 接開關(常閉)再接16
24- 接開關再接18
24- 接開關再接12
24- 接開關再接11
另外在3和4(速度控制)接上+-2~10的電壓
可是我按下14的開關
再按11的開關卻沒有反應為什麼呢
是不是有哪個地方接錯了或者少接了什麼
請各位大大幫忙一下吧 謝謝

网友A:
将开关17断开试一下

网友B:
顶楼的好象是台湾的.你也喜欢大陆的论坛,哈哈.

网友C:
只要接S-ON就可以了,P-OT,N-OT要進驅動器設定參數項關畢,
上"www.yaskawa.com.cn" 下載使用說明手冊

网友D(2008-05-04):
参数没有设定对,参照说明书设定

网友E:
应该是参数没有设定对

网友F:
安川机器人讨论区
可加入QQ讨论群:54540755,进行机器人技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