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5):
1.1KW的3相电机接两根火线1根零线能启动吗???请各位高手指导指导

网友A:
大大缩短电机寿命!!!!!!!!!!!!

网友B:
肯定能启动

网友C:
能启动也带不起负载

网友D:
没试过,但这个方法不好~

网友E:
能启动,缺相运行会使电机发热很大,时间久了会烧坏电机!

网友F:
吃饱了撑的

网友G:
动了就烧,没事找事。

网友H:
断相运行。嘿嘿。

楼主:
这个电机运行了大半年啊    你们信吗

网友I:
可以的,相当于三相不平衡运行,寿命不会长的

网友J:
无法启动。三相电机的启动条件是要有旋转磁场;两火一零无法构成旋转磁场。

网友J:
无法启动,三相电机的启条件是要有旋转磁场;两火一零无构成旋转磁场。

网友K:
不大可能.缺相运行,线圈会烧毁

网友L:
没试过,即使能启力矩也不够大.

网友M:
启力矩不大.

网友N:
能还是能启动,但是肯定表示正常运行!

网友N:
能还是能启动,但是肯定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O:
负荷小就没关系

网友P:
可以启动,带负载过于大些,将会烧毁电动机

网友Q:
可以,但功率只是原来的百分之五十多一点包括转速。

网友R:
三相不平衡
你可以卡下电流看看多少

网友S:
能启动,且能正常运行,我见过,但都是3.0KW以下的小电机,用了好几年,后来坏保险丝被电工查出是两火一零,这种接法易烧电机.

网友T:
开眼界,多发帖。

网友U:
可以启动````每相绕组的电压小于220V~~可是不能形成稳定旋转磁场```而且是畸形的磁场`
相当与单相电机断电容运转。。由于是畸形的磁场有很大的功耗以及转向的不确定性

由于供电的参数改变。不符合电机原本的电磁系数,运转时间一久势必损坏电机

网友V:
可以启动,如果你有钱没地方花 的话那你就这样用吧?

网友V(2007-10-19):
可以启动最好加一个电农器

网友W:
我信,可以啊

网友X:
两火一零不同于缺相运行
这种情况下电机能启动,但启动转矩和额定功率都会下降许多。

网友Y:
是可以运行的,但这样运行负载是不对称的.对电机的寿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网友Z:
运行是可以运行~但是电机寿命就有可能大大缩短~~

网友AA:
还真不知道呢,降低功吧

网友V:
再加一个电农器会好一点

网友AB:
信,我感觉不能启动,是脉震磁场,应该跟单想电机一样

网友AC:
永远不可能,转不了一会儿保证烧毁,只是明显的缺相运行!

网友AD:
按理说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啊

网友AE:
我相信,这种接发我见过.我曾经检查发现过.都运行了多半年了.还是同步机上的一个重要的设备.
实际分析一下,它还是三相运行的(对定子线圈来讲).只是电压不同.

网友AF:
永远不可能转,一会儿保证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