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负荷?

楼主(2007-09-05):
我们厂有一设备,通过电机带动螺杆!螺杆再带动产品流出!因为不同品种有不同的充填量!
所以需要更换充填量!当从小充填量转到大充填量时候电机就会出现过负荷的状况!当大充填量转小充填量或在充填稳定以后就不这个现象!电机为三菱!通过三菱PLC控制,用POR-FACE操作!经日本技术人员保养轴承传动部分无问题!电机换了新电机还有这个情况!程序和功率都不应该有问题!因为这台设备有4年了~~最近半年才出现这个问题!充填物品也不变更!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看实际电流,判断是负载过重,还是变频器自身检测问题,或者是参数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