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5):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使用OMRON的CPM2A(加两个扩展单元,每个8位输出)控制一个有40个电磁阀循环工作的设备,现在用户需要在循环时用数码管显示正在工作的电磁阀的编号,由于以前很少这样使用,恳请各位高手告知一下该采用何种具体型号的数码管?还需要相关的其他的部件吗?如果是显示不带小数点两位数,需要占用多少PLC的输出点?

网友A:
两位数 —— 如果不增加其它元件的话,最少需9个输出口!

楼主:
谢谢了先!

两位数需要9个点,本来还有另外一个量的显示,就是输出时间,也是两位数,也就是说还要18个点,好像CPM2A只能带3个扩展,那我不能用CPM2A了,还非换C200H不可?

网友B:
数码管共阴极或者共阳极按照你的plc的输出点漏源来选,不一定换c200h,可以把扩展模块的点数增加哦

网友A:
不是这样的!四位数不增加其它零件情况下,采用动态扫描只需要11个输出口就行了!!

网友C:
直接输出且不带小数点的话一位占四个点就够了,带选通方式的还可以省点。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各位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

网友A:
一时半会说不清楚,建议你看一下单片机里的LED显示部分内容。如果想自己编程实现数字显示,有两种方法:1、采用静态显示,只用PLC的输出口通过编程来实现,不增加其它硬件,每个字用7个输出口,四个字就要占用28个输出口;2、采用动态扫描显示,不增加其它硬件,只用PLC输出口通过编程来实现,占用PLC的 7+N  个输出口(N是字位数,如四位就是7+4=11)。
另外一种方法:采用专用的外接计数电路或模块,PLC只需输出控制信号,计数由外接电路完成。四位数只需PLC的 2—4 根输出线

楼主:
谢谢gxpfh!
我现在感兴趣的是你说的“采用专用的外接计数电路或模块,PLC只需输出控制信号,计数由外接电路完成。四位数只需PLC的 2—4 根输出线”,这种以前在日本人做的生产线上见到过,但是由于时间太久了,已经忘记了所用的具体型号,现在想再麻烦一下,能不能给个专用模块的具体型号?

网友A:
真是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知道有这种东西,而我自己也制作过才这样说!呵呵!你要成品只有自己去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