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09-06):
一台富士G11 2.2KW空载起动加速时报过电流如何判别是模块问题还是检测线路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台富士G11 2.2KW空载起动加速时报过电流如何判别是模块问题还是检测线路问题

简单判断可以测输入端的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