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6):
各位侠客 我们公司的设备现在需要使用变频双速电机,就是只有高低速的那种4  6级电机,是通过三角到双星转换实现变速的,我们的低速是由4个CJ20-40的接触器控制的,高速是有2个CJ20-100的接触器控制,制动是也是这2个100A的接触器控制的!机器本身运行需要4个电机同时运行(2个YD132M-6/4   4/5.5KW;2个YD160M-6/4  6.5/8) 顺序是先低速振动再高速振动 现在的问题是低速的电流过大 高速却很正常 为什么?  还有电机老是烧毁  头疼了 为什么?还有根据现场人员说 当高速运行时 低速那边有异常响声!!还有个菜的问题电机运行时流过主电路的电流怎么计算呢??
跪拜各位老师,请赐教!!!!!!!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这里好像没有变频的事情吧?你应该发个图上来,再说说你们使用时是怎么控制的,例如起停 的频度等。

网友B:
应该是变极电机

网友B:
你可打此电话027-81977466 柏先生

网友C:
朋友贵公司所用的是变极电动机,不是所谓的变频电机;老烧电机可能是低速过载;有异常响声,检查一下线路有无接错;在维修电机是内部接线有无出错;过载电流按1千瓦2A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