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卡出错

楼主(2007-09-06):
一块S7-300上的存储卡(64K)因好奇,放入电脑内格式化了一下,现在插回设备后不能够用了,请问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A:
首先, 确认你的S7-300存储卡(64K)是否为MMC卡 ( 定货号 6ES7 953-8LF11-0AA0 )?

如果是的话, 对该MMC卡进行"主动格式化", 只能使用西门子 Field PG/Power PG或者西门子专用的 Prommer读卡器, 来执行MMC卡格式化.

严禁使用非西门子的读卡器和其它电脑设备, 对MMC卡进行"主动格式化", 会损坏该MMC卡!

楼主:
存储卡是西门子的6ES7 953-8LF11-0AA0
现在该存储卡能在电脑上正常使用,就是不能在cpu上使用了,按照你所说的,也就是该存储卡已经坏了??

网友A:
估计该MMC卡上的S7编译处理部分已经被损坏!

网友B:
已经成废卡拉

网友C:
看看过质保乐吗?没过的话,赶紧寄给西门子在给你生成一下!

网友D:
我遇到过给CPU上电后STOP等一直慢闪烁,我把MMC卡在电脑上格式化了一下再用就好了,我也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