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检测

楼主(2007-09-06):
请教各位
变频器在准备上电试机前,需做那些方面的检测才安全.

网友A:
手册上有说明啊,步骤一般都有,保证接线,保证硬件完好,参数设定做好保护,调试循序渐进,一般都没有问题。

网友B:
上电前认真检查接线有无错误,确认无误就可送电,送电后观察有无异常?确认后,即可进行参数设定、调试工作了。

楼主:
那我想请问各位大侠
上电之前不需要将变频器的整流和逆变部分进行静态和动态的检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电之前不需要将变频器的整流和逆变部分进行静态和动态的检测吗

对于新购买的变频器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一般用户没有条件来测试,方法不当搞不好适得其反还会损坏变频器。再者新的有保修期。
对于旧的或二手变频器有条件可测一下。

网友C:
1.主要是输入电压不能接错,因为如是压380接入220的变频器会引起炸机
2.输出马达确保是好的!,而马达短路的话也会引起变频器输出模块故障
3.还有就是最好先用低率点动测试转向,这样如果输出接线有问题的的,有的变频有保护
4.马达的星三角不能接错,一般国内大多数马达星形(220V)三角形(380V)都可以接,但如果接错就会引起问,220变频接入380马达会出力不足,还会过流,380变频接入220马达不烧马达就烧变频,好的变频会报过载或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