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6):
如果变频器电压低,我用模拟量电压控制频率这有影响吗?它的0-10V的电压会变化吗?我用380的,实际电压只有360

网友A:
380跟360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没有影响.

网友B:
变频器的0-10V.DC电压是经过稳压后输出的。

网友C:
没有影响;不过太低了变频器可能输出力矩会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