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6):
请问高手;三菱plc双线圈输出可以吗?

网友A:
编程时要避免双线圈

网友B:
可以用,要更改设置,尽量避免用,程序不比较难。

网友C:
可以用;关键是能不能用好;

网友D:
可以用,但是尽量避免.设置很重要

网友E:
最好不要用,不容易控制。

龙帅工作室
wjun7610@yahoo.com.cn
淘宝店:

网友F:
最好别玩这种高难度的玩意

网友G:
可以,用CJ,M,S可以避免

网友H(2007-12-02):
我用过
还算可以
不过比较难控制

网友I(2008-01-18):
可以使用,但是尽量要避免,需要知道三菱PLC的扫描方式

网友J:
可以大胆的使用,除非你是故意避开双线圈,否则在4、5千的程序中很难避免双线圈,有两个办法可以忽略双线圈,1、用STL命令,2、用SET 、RST等保持型命令,不用PLS OUT等命令。

网友K:
双线圈输出时,最终状态由最后被驱动的程序决定。

网友L:
肯定可以用,我们就经常用,记住一点:不管是双线圈还是多线圈,一定要注意程序最尾端的那个线圈得电的条件。因为每个cycle scan后刷输出之前是以这最后一个线圈的通断来刷输出的。

网友M:
没有必要用双线圈输出,都是可以避免的,知道PLC扫描原理就可以了,不必钻牛角尖

网友N:
实在不行也可以用几个M啊

网友O:
没有意义再讨论了,咱菜鸟们别用为妙啊!

网友P(2008-02-26):
用步进指令吧,可以双线圈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