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6):
各位高手,我想请教几个问题,控制变压器和行灯变压器的区别是什么啊?选型的依据是什么啊?例如,380V的变成220V或36V,这个功率如何选取的啊?谢谢回答,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A:
一个是专用的,一个不是专用的

楼主:
就这点区别吗?还有没有别的区分呢?

网友B:
行灯变压器是双重绝缘的,保护人的。

网友C:
控制变压倒多器一般次级有几组不同的电压.

网友D:
行灯 变压器是不接地的,和隔离变压器的性质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