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减排

楼主(2007-09-06):
请问什么叫节能减排
变频空调真的可以节能吗?

网友A:
节能减排指的是减少能源浪费和降低废气排放。 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是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必然要求。

   从原理技术上讲,变频空调是省电的;但是在不同的工况下省电的多少是不同的,所以厂家宣传省电35-80%是没有错误的。打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很热的天气与不热的天开空调,省电是不同的。变频之所以省电是因为变频压缩机可以工作的频率范围较大,在不同的频率消耗的电能是不同的;而定速空调只能在一定频率下运行,因而消耗的功率是一定的,使一直下去的。
  是可以节能的,如果说都是在标况下运行,那么我做的机器能效比4.0(5.0KW)一般的定速的空调能到3吗?首先是用了410A,其次两器大点。但是初次投资贵。哈哈,还是消费者掏钱。负荷不需要那么大的时候,这个时候运行于低频,在低频下运行,能效比更高,这个便省电了啊。在工况不一样的时候,机器可以自适应调节,一般定速的才不管这些。变频的机器,运行工况范围也比较广,在-10度的时候还可以制冷,哈哈,也算是.......省电是一定的,只是需要你口袋里的钱。还有就是它控温较准确,因为可以调节负荷,所以温差不会很大,高档次的东西哦。小风速,噪音更小,睡着也舒服。呵呵。就是你要有钱啊。
变频机有三个长处是定频机无法比的。

一是它的制热能力强,特别是在低温下的制热能力明显强于定频机。

二是它的适应能力强,我们知道昼夜温差大,对空调制冷功率的要求相差有好几倍,变频空调能很好地适应这一要求。而定频空调只有通过延长停机时间这一法,因此令人感到不舒适。

三是它在制冷时的节电效果明显。我观察我家那台能效比仅2.77的日立变频机,发现在白天带16~28M2,夜晚带45M2时,平均每小时耗电仅有零点四度左右。

网友A:
节能减排 可参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98151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