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6):
请问是不是模块坏了?硬件配置用的是1EX20-0XE0,应该可以用吧?前面一个DI16/DO16模块运行正常,取掉重新硬件组态后还是同样的问题,CP343-1好象运行不起来?

网友A:
你有没有给CP343-1模块分配Subnet:Ethernet(1)?

楼主:
果然是上面这个问题,多谢老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