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6):
请问各位高手,电阻性负载,感性负载,灯负载的区别是什么啊?如何划分的啊?有何意义 ,接入电路后又什么不同啊?多谢赐教!

网友A:
电阻性负载 电流与电压同相
感性 电流超前电压 90°
容性负载 电压超前电流90°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可是我想知道它们接入电路后会有什么不同呢?谢谢啦!

网友B:
功率因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