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

楼主(2007-09-06):
变频器压力不稳定一会有压一会没压怎么能 修好   请个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
哪位大侠能帮帮我啊       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什么压力?

楼主:
上水压力      一会有一会没有     水泵是好的没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一套恒压供水装置?压力信号用什么仪表检测?控制器是外接还是用变频器的PID?

网友B:
如果是用TD2100系列的,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远传压力给的压力给定!
如果是你看是不是压力表有问题!

网友C(2007-10-17):
我是专业做变频器维修的,你可以跟我联系看看,027-52235029 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