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6):
有一自控项目,要求蒸气压力保持在4MP,请问大家选用那个型号的压力变送器

网友A:
英国海斯克压力传感器

网友B:
你的技术指标要求是~~~?

网友C:
凡是有4--20mA.DC输出的压力变送器都可选用,要体积小巧就选E+H的,如果有投资控制就选台国产的。

网友D(2007-11-17):
请教一下,测量管道压力做为变频器的变频依据,哪种传感器,变送器好?

网友C:
有4--20mA.DC输出的压力变送器都可选用,要注意的是管道压力波动大否?否则应考虑阻尼问题。

网友E(2007-12-21):
楼上说的对一般的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F:
能不能保持在4MPA要看控制仪表了,和传感器没什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