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6):
如果从发电厂或者变压器送到用户的两根线不接地,即都悬空,那么只要人不同时碰到这两个线就不会触电,这不是很好吗?

但事实上是,这两根线中有一根接了地(叫零线),另外一根悬空(叫火线),这样一来,站在地上的人只要碰到火线,因为有电压,人就会触电。为什么要这样啊?

网友A:
从发电厂到变电所是三相输电,任意一相和地都是220V,任意两相就是380V.如果用两根线传输,那会浪费电,也会浪费电线!且传输的容量不大!

网友B:
看问题要全面的看。

网友C:
如果从发电厂或者变压器送到用户的两根线不接地,即都悬空  这样的话两线的对地电压都不是零 触及任何一根都有触电的可能
因为有电压,人就会触电。为什么要这样啊  有电流流过人体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从发电厂到变电所是三相输电,任意一相和地都是220V,任意两相就是380V.如果用两根线传输,那会浪费电,也会浪费电线!且传输的容量不大!

从发电厂到变电所电力传输一般情况下都采用高压或超高压,采用380伏的几乎没有,采用2线传输是以后的发展方向,这样可以节约线材,但需要整流和逆变设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从发电厂或者变压器送到用户的两根线不接地,即都悬空,那么只要人不同时碰到这两个线就不会触电,这不是很好吗?

但事实上是,这两根线中有一根接了地(叫零线),另外一根悬空(叫火线),这样一来,站在地上的人只要碰到火线,因为有电压,人就会触电。为什么要这样啊?
不知道你是不是电工,你的想法很有创意,在电路中,有三相不接地系统,你可以站在地上去摸其中的一根线,验证一下你的创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从发电厂或者变压器送到用户的两根线不接地,即都悬空,那么只要人不同时碰到这两个线就不会触电,这不是很好吗?

但事实上是,这两根线中有一根接了地(叫零线),另外一根悬空(叫火线),这样一来,站在地上的人只要碰到火线,因为有电压,人就会触电。为什么要这样啊?
由于你的无知,你会误导别人,更会害了你自己

网友C:
采用2线传输是以后的发展方向,这样可以节约线材,但需要整流和逆变设备
很是支持 交流传送 除了电阻损耗外 还有电感  电容损耗 另外还有趋肤效应 太浪费资源
用直流 就只有电阻损耗 虽然投资大了点 但从发展来说 这是趋势
未来电力传送 会向着高压 直流发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从发电厂或者变压器送到用户的两根线不接地,即都悬空  这样的话两线的对地电压都不是零 触及任何一根都有触电的可能
因为有电压,人就会触电。为什么要这样啊  有电流流过人体呀
两根线都悬空的话,它们对地都没有电压差,而且不够成回路,就不会有电流了啊

网友E:
地是绝对的零,火线、人体、大地构成了一个回路,并不是仅火线和零线之间才能构成回路。

网友F(2007-11-13):
那是会出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