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6):
我们做了一台用电动葫茹改做的三层货梯.
现在要在每层外面设三个按钮,让它按一下就能到达想要到的楼层,
为了节约成本,要在安全的前提下,尽量使电路简单
大家都来说说,自已的设计思路

网友A:
你是怎么控制的 。自动平层吗,有终端保护吗?可以调速吗?QQ531060203

楼主:
是自动平层
用磁开关做平层感应
为了安全,有上下极限保护
我现在把整个方案定下来了
成本在2500右左

网友B:
这种电梯我总共做了12台,但是劝力不要这样做,太危险了,就是怕钢丝绳断,其它的也没有多在问题,不过我给你一点建议,除了所的的上下限位的行程开关多装几个外,要在顶层用一个行程开关,它的常开触点一根接电机相线,另一根接地线,就算所的的保护失灵,这一招可用漏电开关来保护电梯“冲顶”|,下限位则利用钢丝绳的松紧来控制微动开关,(一定要使用随行电缆,定期检查钢丝绳)你2500是光电路的钱,还是整个电梯的报价?我装一台这样的三层电梯总造价要1万多

楼主(2007-10-15):
楼上的谢谢了
我的2500是电路的造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