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变频器

楼主(2007-09-06):
各位大哥我是新手,我在接三菱变频器型号是FR-F540,电机是ABB(380),1.5KW,电位器没接(是不是1,2,5),还要接启动按钮(低压)没接,只把电机线和变频器接上,中间接带开关接触器和外接三相电,打开变频器声音比较大,我在变频器按钮按启动,电机无反应,参数P79改1,2,3,都不行,

网友A:
你用面板控制还是外部控制?

网友B:
没有运行频率,用面板设置运行频率

楼主:
怎么设运行频率

楼主:
运行频率是不是P1(P1我设50HZ),我用面板控制的,没反应电机不转,楼上两位大哥帮我指导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