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6):
各位兄弟帮帮忙,我们现在用台PLC控制些变频器,可是有一部分变频器运行得很不稳定.也不一定是哪几台,只是每次都有.起动停止还勉强可以,只是到加减速的时候就会有现两台或不定哪几台会跟不上.再继续加减速可能又跟上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在此谢过了!

网友A:
你是用一台plc控制很多变频器吗?采取的是模拟量、通讯还是变频器本省的多段速控制?

楼主:
我是用一台PLC控制43台变频器.采用的模拟量能过四个触摸屏控制.就是频率经常出现滞后的现象.搞了好长时间了,真是急死人!

网友B:
控制的精度要看给定,反馈,参数调节及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