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7):
对实验室内用来营造环境的空气处理机提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当需要营造的环境温度低至零下30至50度时,正常的电机还能使用吗?
据我所知一般电机主要考核温升,温升大的绝缘等级可以提高,但对使用的低温一般没有过于明确的说明,大概都在零下十度左右吧。如果想达到现在要求的温度,除了轴承润滑一块应该采用低温油脂外,在绝缘工艺和结构方面可有额外的变化?
当然,温度是逐步由室温降低的,但稳定在某一低温点时可能会运行24小时。同时该电机的最高环境温度为零上55度。

网友A(2008-12-13):
这个环境实验室是用来做什么试验的?不会是风机电机试验吧?如果不是。那怎么办呢?定制低温环境的电机?那造价是否能接受呢?

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把电机与环境室隔离,让电机仍在常温下工作,不就OK了?嘻嘻嘻

网友B:
个人认为,换润滑脂,加密封圈,做好防水【内部凝结水】,应该没有大问题

网友A:
一般的环境实验室,要模拟的环境温度是-40---+70度,说白了,就是地球上比较极致的两个温度范围,当然,除了温度的范围,还有湿度、海拔高度(气压)的变化范围。因此,在这个环境下如果所有相关的设备都要耐热有耐寒及适应恶劣环境,那其成本就会很高了。

一般情况,除了试件以外,其他的相关设备尽量避免这种极致的环境,相对要造价低很多的。

网友A:
补充:当然,作为中国,环境实验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因为我们既有东北的严寒“北极”气候,也有海南岛的“赤道”气候,还有沙漠戈壁气候以及世界屋脊的海拔最高气候。我们甚至可以不建什么环境实验室,完全在天然条件下进行各种环境试验,而且数据是真实有效的!哈哈,小日本对此很嫉妒的,他们没有这种资源,特别是沙漠气候和海拔气候,所以,他们的环境实验室技术很先进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