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转编码器

楼主(2007-09-07):
请问旋转编码器主要用于什么场合?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有那些分类,各个管脚有什么功能?谢谢啦!

网友A:
旋转编码器可以用来测转速和位置,管脚类型根据编码器型号不同而不同。
增量编码器一般是电源和A\B\Z三相的信号,绝对值编码器是一个并行输出信号,是当前位置的编码。

网友B:
旋转编码器可以用来测速和位置,又分为增量式和绝对式。增量式每次上电需要重新回一下原点(参考位置),绝对式的则不用。对于直线位置测量,由于旋转编码器安装在电机上,避免不了由于连接装置造成的误差,因此使用光栅尺测量精度比较高。对于直线位置要求比较高的场合,通常用光栅尺作为第一测量系统,用来测定位置;编码器作为第二测量系统,作为速度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