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求助

楼主(2007-09-07):
下载数据块和系统块都没有问题,只要一下载程序块就出错。程序是没问题。
请问是不是CPU烧了阿??

楼主:
我以前经常用的挺好,因为别人借走了两个月.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请问是不烧了还是别的什么故障啊? 是一个很简单的程序,没有错误的.但是下载到硬件时候就报错.

网友A:
很好处理!联系QQ:276170630(隐身)

网友B:
这个问题也不用联系楼上的QQ了,处理方法就是使用STEP7 MICROWIN4。0 SP3或以上的软件,并且界面设置为中文就可以了。
楼主显然也没有说实话哦。
茂仁,致真致诚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