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7):
各位请教一下
我的直流有刷电机采用的是能耗制动,在速度快的时候效果明显,但是在速度慢的时候基本没有反映,请问在速度慢的时候用什么制动方式比较好,效果比较明显?
我又用了回馈制动,效果还是不行的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直流制动能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B:
常用的制动方法有:动态制动、再生制动、电磁制动三种,;
动态制动器由动态制动电阻组成,在故障、急停、电源断电时通过能耗制动缩短电机的机械进给距离,即你所说的能耗制动,
再生制动是指电机在减速或停车时将制动产生的能量通过逆变回路反馈到直流母线。经阻容回路吸收。即你说的回馈制动,
电磁制动是通过机械装置锁住电机的轴,
而前两种你已经考虑了,那么你可以试试第三种制动方法啊,呵呵

楼主:
2楼的直流制动能说的具体一点么 ?
呵呵
不大清楚这个直流制动是什么东西啊 ?
也谢谢 3楼的
那个 机械装置是不允许的
所以智能通过电机自身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