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7):
WINCC安装问题,老出现SQL有问题,安装了多个SQL(for wincc)版本都没用
是XP系统原因么?  或者是软件原因?不知道哪里能下到可成功安装的软件。
望朋友们给连接地址,拜谢!

网友A:
我有WinCC自带的SQL2000和SQL2005,如果你要联系我!
我的QQ是:83380004

网友B:
WINDOWS组件也要安装,消息列队.

网友C:
你的WINCC的版本是多少呀!!
XP上的至少6.0以上的版本!

网友D:
必须是wincc配套的sql才有效,消息队列要装,还有电脑的语言也要改,三个地方的语言都要改,要不装到100%也一直不显示安装完成!还有要改注册表的一个地方,要不总要求机器重启!
我QQ47195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