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7):
两者都可以用来电流的测量,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吗?我是菜鸟!

网友A:
互感器是简单地把大电流变小,传感器则是把电流转换为直流电压或直流电流信号

楼主:
那两者的测量范围级别有差别吗?
--------

网友B:
互感器就是根据变压器的原理把大电流按比例变小,电流传感器则是把非电量转换为电流信号输出!

网友B:
两者的测量范围级别当然有差别
电流传感器测量的不是电流,或是温度,或是压力,或是其他,都有相应的测量范围;
而互感器测量的是电流,也有它的相应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