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7):
我有一个工程要一台配电箱,知道的分路开关(16A)有18个,(20A)有20个,请一位高人告诉我总空开用多大的.
  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只要大于总的负载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B:
(16*18+20*20)*70%=???
选一个数值接近的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C:
想问下200A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D:
要看负载的性质和使用率吧。不可能是16X18+20X20的总电流。这样算肯定大错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