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7):
什么是有级 调速,什么 是 无级调速,区别 是 什么 ?多谢!

网友A:
连续改变速度叫无级调速,间断改变速度叫有级调速。

网友B:
能平滑调速的调速方法就叫无级调速,不能的就是有级调速

网友C:
比如家用风扇有1。2。3档,这叫有级调速。

网友D:
开关转换档位的叫有级调速,如风扇等:
无开关转换且能连续平稳的调速叫无级调速,常见的调光调速‘电磁调速等:
但变频器不属于无级调速。。。。。。

网友E:
多段速的可以称为有级 调速;
用模拟电压调的就是无级调速了;

网友B:
解释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都是一个意思,也是从不同的侧面看的

网友F:
就象上楼和上坡
上楼你只能一级二级或三级的上  每级台阶是固定的  一次最少上一级台阶
上坡你想跨大点步行  一点点的上也行  哪怕你只上1CM呢

网友B:
对,上楼的比喻很形象,也很有道理啊!
7楼的朋友,我也是商丘的,出来上学也有好几年了,对我们那边的发展不是很了解!今年就要毕业了,也要找工作了,你能给我介绍一下我们那边的发展情况吗?我是学自动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