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高手提供此款定时器的信息

楼主(2007-09-07):
路过的高手请帮忙看一下,此款定时器的品牌相关信息,哪里有替代品,多谢!

网友A:
没见过,不过大多时间继电器都能代换,只是尺寸规格不同而已

网友B:
你可以使用任何一款微电脑定时开关都可以,
http://www.zhuo-yi.com/products.asp?cname=
时控开关
看看上面的这种定时开关都可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