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7):
变频器带PG矢量控制模式是闭环控制吗?

网友A:
只能说是变频器与被控对象处于闭环控制,如果变频器由PLC控制的话,就变成了半闭环控制了哦。

楼主:
请问什么叫半闭环控制?我第一次听说.

网友B:
通常意义上就是闭环了。

网友C:
交流电机矢量控制系统根据磁链是否为闭环控制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直接矢量控制系统,这是一种转速、磁链闭环控制的矢量控制系统;二是间接矢量控制系统,这是一种磁链开环的矢量控制系统,通常称作转差型矢量控制系统,也称作磁链前馈型矢量控制系统。

楼主:
是不是矢量控制本身就是一种闭环控制形式

网友D:
是的!矢量控制本身就是一种闭环控制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