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8):
一台拖动185Kw电机的爱默生变频器出现不能启动的故障。F1进行故障自检的时候显示零接地故障。请求给予帮助。

网友A:
我想应该是电缆有问题了,你用摇表检查一下,看看!
我们单位也用这样的变频器,也遇见过类似的问题,是电缆一项接地!

楼主:
谢谢了,摇表都是正常的。变频器品牌搞错了,因该是施耐德ATV68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