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8):
大哥大姐们:
     小的想做一个用PLC能控制两个步进马达的装置,各位给点意见,
     先谢谢了!

网友A:
最好用FX1N
这个的功能强

网友B:
要用MT的 老大

网友C:
要用MT的,要用脉冲控制步近电机

网友D:
MR的不能用;

网友E(2007-10-21):
MR的不能发脉冲,用MT的

网友F(2013-02-25):
按你的这个要求,用MR的或MT的都可以。

网友G(2013-06-01):
必须用MT的PLC,MR的PLC输出频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