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07-09-08):
我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出现了以下的问题:
在西门子R70直流调速器经维修后重新与直流电机组装,在调试时发现电机在旋转的一个周期内的固定位置会产生一次震动,,但在盘车的时候整个旋转系统正常哪个整个轴承系统没有问题,希望哪位 能帮助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A:
电流优化没有做好,重新优化参数.

楼主: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ing  I will have  a try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ing  I will have  a try
呵呵,前天给你回的是速度优化没有做好.其实未必,尤其对于转动中偏重比较厉害的,电流优化也有可能造成转动中每圈的速度不稳,比如反映在外在表现上感觉传动箱有问题一样,这种时候一定注意电流优化要在电机轴上没有负载的情况下来做.

楼主:
你说的偏重是指力的分布不均还是所需力量过大? 我们应用此系统是为了在变速运动过程中产生衡转矩提供有效的横力矩 这跟运动偏重有关系吗?两者的关系不大吧!

楼主:
现在调速器跟系统结合以后升压用 的变压器电流变大了甚至出现冒烟的现象但是变频器输入端电流 还未超过额定值 i am waiting in here for your answer

楼主:
同时检查升压用变压器的 励磁给定电流分别为142 120 154  电枢给定电流分别为64.3 88.5 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