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8):
各位大侠,救俺一命啊,一个0.75kw的小电机,接一个0.75kw的变频器。我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电机接离合,离合接负载。变频器接电机,然后通电时候,启动电机,变频器正常工作,然后离合通电,电机和离合连接,希望能带动负载,可以老是变频器保护停止了。听说是瞬间电流过大,变频器保护了,我该怎么修改一下才能继续正常使用啊。除了更换变频器没有好办法吗?还是可以调一下变频器的参数?我在线等各位救命啊。

网友A:
启动电机,变频器正常工作,-----这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是多少?
然后离合通电,电机和离合连接,希望能带动负载,--------这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又是多少?
可以老是变频器保护停止了----------变频器故障显示什么?

楼主:
哦,这个啊。我再去看一下。这些现象是代表什么呢。

网友B:
都用上变频器了还用那个离合器干什么?
变频器完全可以替换离合器了,你直接把离合器先接通就行了。

网友C:
这种应用,突然加载,肯定容易过电流。这跟电磁耦合调速的原理还是有区别。

楼主:
调试了N次,是楼上所说,电流过大,造成保护。离合是不能省去的,因为电机是长期运转不停的,离合就按一定规律需要通断的。除了换变频器没有办法了吗?有什么好的电路可以应用呢。

网友A:
如果用变频器向电机供电,假设是处于380V 50HZ状态时,电机再接离合,离合接负载,不知变频器用来调什么?

楼主:
速度啊,用变频器调速度啊。不是有一个电位器吗?

网友A:
电机是长期运转不停的,但又是可调速度的,既然可调速,在低速时电机接离合,离合接负载又是什么情况?不仿作个极限调速,调至0HZ接离合后再加速看情况又如何?我对你的机械不了解,只供参考。

楼主:
谢谢意见啦。我再去试一下。

网友D(2007-12-06):
把变频器调到自由停车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