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8):
想要安装厂房设备,配个电流互感器 向各位大侠请教!

网友A:
要看设备的功率和额定电流是多少才能定下来

网友B:
呵呵,没说到点子上,请教什么?

楼主:
我要安装的厂房电度表 总功率是100安培的设备
还想要安装三相电度表 带电流互感器的 高手们请教一下  谢谢!
最好还有带互感器的三相四线制电度表的 接线图.

网友C:
你买150/5的电流互感器3个,三相四线制3(6)A的电度表1个,接线图在电度表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