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别同一线

楼主(2007-09-08):
请教一哈各位,导线暗敷在没有明显标志的情况下,怎样判别两端的哪两棵线头是同一棵线,谢谢拉

网友A:
方法好多啊
一,用手轻轻来回抽动
二,抽不动的另外找一根足够长的导线A,把A的一端与打算测量的电线一端相连,把万用表的红表笔(欧姆档)与导线A,黑表笔分别与打算测量的电线的另两个头相接,导通就是同一根电线了
三,找不到导线,可以先把2根导线中的一根通上电,在另一端测量,有电的就是同一根线.

能听的明白吗
献丑了

网友B:
先对地测量, 若不同,一头接地,另一头对地,通的话就是一跟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