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8):
可以通过S7 300的mpi编程口上传下载触摸屏画面吗?
大家好
触摸屏是西门子的(6AV6 545-0CC10-0AX0), 通过profibus通讯, 是否可以直接用plc的mpi编程线接到编程口来上传下载触摸屏的组态数据和画面?
另外, 这种触摸屏需要gsd文件吗?

网友A:
想法挺好的 估计是不行的

网友B: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估计是不行的,

网友C:
好像不行;

松下的通过触摸屏可以改写PLC,但用PLC不能改触摸屏;

网友D(2007-10-08):
西门子的系统兼容性非常强,通过PLC上的MPI口可以实现触摸屏程序的上下载,但是首先必须把触摸屏程序protool集成到STEP 7中,
具体的做法我还需查查资料,太久没用,都有点忘了,我的QQ81901734,有问题可以一起交流;

网友E(2007-12-06):
TP270的可以,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