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8):
请教:基于单片机的多变量的过程控制系统

我想用单片机来做一个过程控制的系统.过程控制的装置选择THJSK-1型装置,要求对装置上的三级水槽的控制阀进行控制.选择的变量有温度,压力,液位和流量.对它们进行检测的传感器已经做好,输出的均为0-5v,4-20mA的标准电信号.请问一下各位大侠,谁做过类似的系统,能不能帮小弟一下忙,把你做的发到sqhuang2004@163.com,我参照一下,或者告诉我一下思路啊,谢谢!

网友A:
怎么又发了,我觉得你还是直接和罗老师商确商确!!
你的硬件都差不多有了,就差软件了是吧,要有耐心去专研!!
多说无益,实话,你这个设计有待深研!!

楼主:
谢谢你啊!我现在有点头绪了,其他的仍在学习中!也祝你有一个好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