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09):
直流电机的pwm 可逆控制方式有双极,单极,和受限单极式三种。
我对后面两种控制方式不是理解。有没有高手给我解答一下。能有电路
原理图说明最好!!!在这先谢过

网友A:
双极即桥式4象限正反转驱动,单极即单方向驱动,受限单桥是什么,你解释下呵呵。
如果你只是想了解下,网上搜索下应该很多,当然介绍得也很简单。如果你想设计,那就要考虑些哦呵呵,igbt驱动电路很简单,但如果是大电流上来了,也不简单。搞不好经常炸得你啪啪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