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指令的用法

楼主(2007-09-09):
请问个位师傅       中断程序执行的时候是扫描一个周期还是将整个中断程序运行完呢?

网友A:
中断运行完
再回到主程序

网友B:
中断程序只在中断事件发生后任何时候都可以执行
执行完后结果返回给主程序。
一般用SM0.1初时化引导,执行后循环,直到收到禁止中断指令为此。

网友C:
中断只是不受扫描周期影响,但并不是其它程序不能执行,要是这样的话那PLC的功怎么用啊,比方说用高速计数,到了进中断去做别的事,要是中断时不能做别的事,那么计数还能准吗????所以说是不太影响别的程序的,除非中断很多